DELL 5525怪问题

楼主(2015-10-12):
今客户拿一台DELL 5525的机子来修,故障是不通电,就直接开单叫客户放在这里修,客户走后机器接上可调电源,电流待机3A多是大短路,心想这机器简直就像是在送钱。速度拆机,利用烧机法很快找到短路点,是个公共点电容短路,还查到一个MOS管坏一起更换掉。接电源待机正常0.01 ,开机,电流上去了,0.05A  ...
0.8A...   1.29A ....   1.16A...  0.89A  ...0.81A  ...经几次跳变后电流到0.81A就不动了,伴随着有很小的5声短响声音在重复响着,于是关机,内存重插 故障依旧,就在无意中摸芯片温度时碰到旁边的那些个电子零件意外的屏幕 显示了,拔电,再开机又不显示,只要摸下桥旁边又可以开机,重复几次发现不断电就可以第二次正常开机、只要断电就开不了,碰下桥旁边又可以开(没有发现虚焊)都搞不懂了。。请问哪位师傅知道是神马情况不???

网友:
仔细检查是不是那个电阻不对

网友A:
是不是摸到晶振。。

网友B:
把FCH右下角最外面的电容拆了,看看效果,这个电容容易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FCH右下角最外面的电容拆了,看看效果,这个电容容易漏电

大神呀!抱抱。

网友:
rtc电路以及时钟

网友:
笔记本还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  以前台式机遇到过 手摸南桥开机的  最终是加焊好的  只能算个建议  楼主可以考虑后期使用

网友:
AMD的桥的话估计就是4楼说的

网友:
可以刷个bios,换个bios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摸到晶振。。

不是。是一些电容 电感。

网友:
是圈中的摸下就可以开机。问了其他老师傅说也有可能是时钟电路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RTC电路的电容不良了

网友:
换电容好了吗

网友:
AMD的都比较麻烦

网友:
这我修过一次 我是直接把旁边那个电阻换掉就好了的 这个电阻好像是给显卡信号供电作用

网友:
楼主有图片么?

网友:
估计是电阻开路或电容失效了.

网友:
桥上有个电容是这个机器的通病  先除掉看看

网友:
赚个学习有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是一些电容 电感。

把这些加焊一下看一下呢。

网友:
问题没解决,但是给客户拿走了,告知客户,可以实现了两次开机,PS:在断电的情况下第一次不能开机,需关掉重新开机就可以开机正常使用了。如果是有电池(不取出电池)或外接电源没断开的情况下就开机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