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摔的E40

楼主(2015-10-12):
一个朋友夫妻俩吵架 一怒之下把笔记本摔了  惨不忍睹 说不修了拿给我当料板用 把主板拆出来通电看看,插上可调电源直接电流到0.53停住,按开机键也不能关机  大神觉得还能修好吗   是INTER的独显

网友:
一个信号电压都没有  不好判断问题

网友:
摔的 太严重就算了   估计 要掉点了

网友:
希望不大。估计掉点了

网友:
不修的话 你看看他要不要他在找这个板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4233125

网友:
估计掉点了, 掉点多了没法弄了,

网友:
断层修死人

网友:
死摔的机器,你就当死尸来用吧,别想着修好了

网友:
一般摔得机子 要么掉件  要么掉点

网友:
除了掉点,看看屏有没有坏。

网友:
老板你那个卖不卖。卖的话说个价 有意

网友:
供电 都出来了吗

网友:
恩,楼主好好查,看看元件有没有 摔松了,还是桥有掉点或者晶振摔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