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死机 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5-10-12):
E40开机停在THINK界面  就不动了  偶尔停留在WIN界面  就死机一样   BIOS刷过还是一样  不知道哪里问题   清高手解答下  谢谢

网友A:
这机子显卡问题多 吹下看看

网友:
显卡问题多吹一下看

网友B:
换个硬盘试一试 还能用

网友:
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显卡问题多 吹下看看

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硬盘试一试 还能用

换了硬盘  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下USB口有没有损坏短路

看了的  没有

网友:
光驱硬盘  去掉外设试试,

网友:
把散热铜管换了试试

网友:
AMD的吗,吹吹北桥

网友:
是INTEL还AMD架构的,如果是INTEL的大多是显卡问题AMD是北桥,当然也有可能是外设或系统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 再看看

网友:
E40显卡坏最多

网友:
E40散热铜管爱坏,还有显卡,其他没什么了

网友:
先查一下供电是否都稳定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