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机箱和普通机箱用起来有没多大区别?

楼主(2015-10-12):
好机箱和普通机箱用起来有没多大区别?

网友:
个人喜爱 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 最多质量问题

网友A:
好机箱可以减少风扇的共振,减少噪音,增加风扇和原件寿命。
好的机箱风道都是设计完善的,散热能力较强,
好机箱在细节所做的功不是一般机箱可以对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机箱可以减少风扇的共振,减少噪音,增加风扇和原件寿命。
好的机箱风道都是设计完善的,散热能力较强, ...

同意 质量有很大区别 就简单 皮薄

网友:
你的要求不高当然没什么区别了

网友:
里面装的东西多啊

网友:
好机箱设计合理,用料足,工艺制作精良。

网友:
区别就是重量、做工、散热、和隔音、外观、这些区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