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主板,晶振开机!!!

楼主(2015-10-12):
主板通电碰开机针 无反应,开机针(5v)电压正常, 碰南桥旁边的晶振亮机,诊断卡亮了 多了一个RESET灯亮 无码,再碰晶振RESET灯灭,跑码04 02, 再碰晶振,跑马E0  04  。  各大电压都正常, I\O换了 ,S\B换了,晶振换了,谐振电容换了,显卡槽子边上的三极管也换了, 问题还是一样。。。   求个位大神,帮帮忙,分析分析。。谢谢了

网友:
RTC 电路 问题

网友:
bios刷过没

网友:
晶振  谐振电容  什么的

网友:
RTC电路也要查啊

网友:
还是要查,rtc电路,不行的话,就换桥

网友:
典型的RTC电路问题

网友:
没刷,觉得不像BIOS

网友:
南桥问题 比较多

网友:
看看RTCRST正常不  3.3V  相连的电容漏电也会触摸晶振触发开机上电

网友:
我有修过一个技嘉G41有时这个鸟样,桥换了也不行

网友:
换南桥后  可以正常上电吗?

网友:
你碰了  晶振以后  诊断卡的复位灯亮了  那就说明  缺少条件啊

网友:
更换谐振电容 谐振电阻  晶振后 如果现象还一样  直接换南桥 (加焊也行吧 容易返修) 这是南桥虚焊的典型现象 已经成功100♂例

网友:
复位灯亮  没复位 找pg信号

网友:
SB已经换了啊 ,还是不行

网友:
RTC呢?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