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卡小音响中的D类功放XPT8871

楼主(2015-10-12):
插卡小音响中的D类功放XPT8871
  音频功放按工作方式不同可以分为三大类:1.A类(或叫甲类),以前的电子管收音机中的功放就是A类,效率低于30%,但失真较小;2.B类(或叫乙类),半导体收音机中的推挽功放就是B类(严格说是AB类,因为克服交越失真需要有一定的静态电流存在),效率提高到50%左右;3.D类(或叫数字功放),工作原理较复杂,先要把输入的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经过放大后再还原成模拟信号。

     早期的D类功放线路复杂,外围元件也很多,电磁干扰也较大,并且外部还要有体积较大的滤波电感配合工作,成本高,虽然效率达到90%,但应用并不广泛。随着集成电路的飞速发展,现在低端D类功放的线路已非常简单,甚至比模拟功放还要简单,体积和效率远胜于模拟功放,并且能在低电压供电下输出较大功率。

     插卡小音响功放常用D类功放芯片是XPT8871,如图1所示。该功放在5V供电、40负载下,输出功率为3.2W。有的芯片,如CS8323S,在低电压供电时还能自动升压到5V~6.5V,以提高输出功率。因D类功放效率很高,小功率芯片把底部散热片和线路板铜箔焊接散热就可以了,不必外置散热器。

     XPT8871在防失真模式下AV=160k÷ R1,本例AV=160k÷10k=16;在关闭防失真模式下,AV=120k÷R10  C1和R1还组成高通滤波器,其转折频率=1÷(6.28×R1×C1),本例转折频率为150Hz。

     提示:贴片8脚D类功放芯片型号很多,其引脚功能除②脚外基本相同,有的芯片②脚是空脚。
     检查功放电路XPT8871是否正常,可以像检修普通功放一样,从音频输入端送入模拟信号,听喇叭中有无声音。在实际操作时,最好先把R1右端和线路分开,从R1右端送入信号,不可从芯片①脚直接输入,以防芯片过载或自激烧坏芯片。

     如果无声,须检查①脚电压是否正常,芯片如处于关断状态,喇P输出脚对地电压均为0V。在正常工作状态时,无论有无声音输出,喇叭输出端电压都应是电源电压的一半。

     维修时如果要更换芯片,这时须注意:有的芯片底部有散热片,焊在线路板的铜箔上,拆芯片时需用热风枪在线路板反面加热(注意控制温度,以免烧坏线路板),等焊锡熔化才能取下。焊接时,同样要加热线路板使芯片底部散热片和线路板铜箔焊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