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机器,i3独显,,,求助

楼主(2015-10-12):
手上有B460一台3v短路,换过桥还是短路,不要桥阻值就正常,装上就短路,怎么修啊,,还有什么问题会导致这样啊,,,,现在主板装上桥通电就自动触发一下马上就断电然后一直这样,桥是新的,待机芯片也是,有5V无3v. 自动触发的时候3v电感电压有跳动到0.6

网友A:
是不是板层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板层有问题?

就剩这一种情况了吗???

网友B:
装上桥就短路 去了就不短了 上次修到一个是桥周围的一个小电容引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装上桥就短路 去了就不短了 上次修到一个是桥周围的一个小电容引起的

我量了一下,好多哦,不知道是哪一个,你有没有印象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量了一下,好多哦,不知道是哪一个,你有没有印象了啊

有好几个月了 不是这个机器好像是G480那个机器 当时把点去掉就卵了

网友D:
3V这里短路了吧 烧鸡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量了一下,好多哦,不知道是哪一个,你有没有印象了啊

好好测一下 就是那个小电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3V这里短路了吧 烧鸡试试

小电容好像烧不出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好测一下 就是那个小电容的问题

桥旁边的全部拆了,都还是短路,我真是醉了

网友:
这种情况只能板层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旁边的全部拆了,都还是短路,我真是醉了

那就不清楚了 我上次是找到了的  就不清楚你的问题了

网友:
桥周围都检查过的话就有可能是板层问题了

网友:
查桥的外围电路

网友:
板层的问题

网友:
小电容的问题

网友:
桥如果没有做好,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