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问题?

楼主(2015-10-12):
我手中有一块板,插上充电器要过一分钟才会有充电电流,这个为什么了?请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网友:
我现在手中有一块板,插上直流稳压电源后  ,要过一分钟 才会有充电电流?好板一插上就会充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要过一分钟 才会充电

网友:
完全正常啊!那里不对了,你的问题是充电时间太长了还是充一会就不充电了?

网友:
可能一开始电流不够吧

网友:
还会有这样的事?拿去给维修师傅看看

网友:
待机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调整电流,检查待机电路,因该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