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东西怎么弄下来

楼主(2015-10-12):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东西怎么弄下来 急急急

补充内容 (2015-10-15 10:59):
感谢大家的帮助最后没弄好,没拆下来,拿走了

网友:
吹筒加热就行

网友:
加热就行

网友:
用风枪加热一下。

网友:
风枪280-300度  吹1-2分钟  镊子轻轻夹起来  放在安全位置 防止烫伤

网友:
反正我都是用风枪,不行的话,我也没招了。

网友:
下面就是用双面胶贴住而已,加热后拿下来

网友:
加热散热片,镊子一动就掉

网友:
用风枪加热了就拿得下来

网友:
如楼上们所说、直接加热即可、注意那东西加热温度很高小心烫伤。

网友:
加热,下面有胶,加热会软化

网友:
散热片ma??一般都是双面胶粘的    加热后可以取下

网友:
一般我用刀片一划就下来了

网友:
加热散热片后就可以取下了

网友:
用风枪加热后镊子用力往上翘一下

网友:
用风枪加热,轻轻推一下,动的话,就翘起来,就去下了

网友:
BGA加热就可以  或者风枪加热 慢慢的移动就好

网友:
预热,轻翘,拿起

网友:
用风枪加热一下,轻轻推一下,就翘掉了

网友:
用风枪加热一下就好了

网友:
用风枪吹热了就下来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