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DR 1分钟准时断电

楼主(2015-10-12):
如题,开机一分钟(60秒)准时断电,断电之后也能在开,等一分钟还是断电,刷过BIOS ,换过EC ,不接屏线不断电,外接卡在ASUS LOGO界面,但是内屏能正常进系统。不装内存也不断电,同时插上屏线和外接VGA ,外接显示,内屏不显示,也要断电。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该从哪里下手? 显卡?桥?

谢谢大家,已经好了,换桥OK了。

网友:
有谁遇到过吗  在线等

网友A:
风枪加焊下显卡 看看情况是否有改变

网友:
这问题看着就头痛。

网友B:
这么奇怪?外接就卡在LOGO?内屏能正常进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奇怪?外接就卡在LOGO?内屏能正常进系统?

嗯  1分钟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枪加焊下显卡 看看情况是否有改变

显卡桥都吹了  没变化

网友:
碰到个N4030掉电的,都换了,还是不行,掉电真不好弄

网友:
U换过没?AMD的吗?

网友C:
没找到换的 AMD A8-4500M 的CPU, 不是温度的问题

网友:
华硕这个看下是不是那FOREC_OFF# 先断开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找到换的 AMD A8-4500M 的CPU, 不是温度的问题

没U来换是一个麻烦,断开独显电感试试掉不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U来换是一个麻烦,断开独显电感试试掉不掉?

断开了的 还是一样的

网友E:
是不是CPU下在的电容坏了,换了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CPU下在的电容坏了,换了试一下。

不是电容 准时60秒断电

网友:
没图纸啊  刷过BIOS 换过EC过后就应该查PCH的条件了

网友:
刷BIOS包亮

1063102527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原来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F:
楼主把点位图共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把点位图共享一下

论坛上有  自己找一下吧

网友:
这款机器。 你这故障应该是 外屏卡LOGO 、 内屏1分钟左右无显。电流还存在的把。。

网友:
AMD芯片组的吧,应该是虚焊,用风枪吹热就知道了

网友:
之前有碰到,3V5V芯片引起的掉电

网友:
高手,这个问题很难修

网友:
看到这种机器就头大

网友:
换过CPU试过没?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
是南桥的问题吗

网友:
好奇怪的问题,下次知道了

网友:
换的南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