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4HR点不亮

楼主(2015-10-12):
    拿过来通电,电流1.3-1.4-1.16,发现内存是进水的,换了一个内存还是这么跑。拆机,机器修过,bios刷过,I-O换过。我该怎么弄?

网友:
现在裸板电流1.05不动,插不插内存都一样。

网友:
我是不是先刷个bios?

网友:
我发现风扇有点堵,跟显卡有没有关系

网友:
你要确定一下看看有没有跑码,所有电压都正常了吗?包括一些2极转换电压,这些都正常的情况下刷BIOS试试

网友:
仔细观察上家动过的地方,把电压都测一遍包括二级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