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码正常,插显卡不显示

楼主(2015-10-12):
应该怎么修 ,二代主板

网友A:
显卡坏了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坏了换个试试

换好几个显卡了

网友:
跑码多少?

网友:
跑到最后  ff

网友:
显卡槽刷下 或显卡槽的针拿镊子刮下试下

网友:
代码多少哦

网友:
刷BioS 试试

网友:
查显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好使了,谢谢你们  ,我焊了一下显卡插槽 好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