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ZG无CPU电压

楼主(2015-10-12):
裸板带上CPU触发,电流0.30停住,测少了CPU电压,查CPU供电IC ISL6262,+5VS只有3V多点,这电压不正常,查图纸是U61转换过来的!看图,问题来了!实测R1795,200R的电阻一端有19V,另一端触发后会有19V,但我实测只有3V左右,明显不对!再查一下Q31各电压就是第6脚控制U61的脚电压不对,因为前面19V都不正常何来控制!此板换过R1795 Q31 ISL6262 板上测无明显短路现像。请问R1795触发后另一端电压为什么底这么多!!(会不会南桥问题)猜测!本人是小小白,请各位赐教一下!谢谢

网友:
拿下Q30判断下。。。

网友:
不是还有个5VS_GATE这个信号嘛  你检查没有

网友:
5VS_GATE必须触发后19v啊,控制级19v,输出3v,换u61,再不行,就是5VS有被什么给拉低了

网友:
触发后SUSP电压低电平  Q30A截至 6脚为高电平。U61导通,5VS出
反过来,自己看

网友:
测下各个点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这机子不是有个NEC大电容的么

网友:
我现在手上有台472g  供电都有 电流超级低  也是悲催BIOS也刷;额

网友:
开机以后SUSP应该是低电平才对,电阻两端都应该是19V呀

网友:
U61要导通要得到一个+vsb上拉的19V电压,所以Q30的2脚 5脚在触发后应该要得到低电平,使其截至从而+VBS才可以上啦U61的G级,你可以拆掉Q30看看U61的G极是不是19V左右的电压,如果不是的话就是U61本身有问题或者与他G极相连的元器件不正常导致的

网友:
触发后SUSP控制脚电压多少,触发后正常时为低电平。应该是里出的问题

网友:
电阻串联是限流的,电压应该是19V左右,前提是C2137  U61无故障,且Q30A第二脚为低电平,这几个零件很好查  祝你好运

网友:
测下R1795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我也收了台 经系统就掉电 不是没有CPU电压怀疑是 NEC大电容的问题

网友:
南桥问题多,

网友:
把你CPU背面的NEC大电容直接换了或是换4个330也可以

网友:
NEC大电容的问题

网友:
测Q30的2脚是否为低,为低的话就是5VS_GATE那一路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