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看看这个电路图怎样理解

楼主(2015-10-12):
       如图,这是广达为DELL N4110(HM67代工的路图,请问下大师那两个三极管有什么作用?谢谢图片

网友:
shold place close to
要接近的地方       应该是 两脚电压相同

网友:
自锁定
温度检测  高人指点的 哈哈

网友:
可能不是三及管,因为他写着在CPU座下面

网友:
是不是  这个芯片自己给自己的自举升压电压呢

网友:
有高手没,等着解答

网友:
用做温度检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