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aier)]
海尔L26G1液晶彩电5分钟左右突然自动关机的修复

楼主(2015-10-12):
  一台海尔L26G1型液晶彩电,机器二次开机后声图正常,大约5分钟左右突然自动关机,之后再次开机后马上关机,机器内部发出“吱”的一声。因故障出现后自动关机,而且能够二次开机,分析故障在电源板部位。

  开壳,检查测试,二次开机后12V、24V电压正常,5VSTB为4.8V~5.1V漂浮不定,同时副电源发出很大“吱吱”声。故障出现后测试5V电压依然正常,12V、24V电压为0V,同时PS ON开机信号电压为4.3V,说明故障在电源板本身。仔细观察电源板,发现此电源板C35-C37电容已经被换新。D13二极管有过热迹象。代换D13后开机,收看10min,不再出现故障,但5V待机部分出现严重的“吱吱”声,同时输出电压波动,NCP1014的①脚供电为8.9V(正常),测④脚电压(0.25V,正常)时“吱吱”声变得很小,怀疑是C25不良。更换C25后开机,噪音消除,故障排除。

网友:
哈哈 。。   电容滤波效果不好   !
  和我大前天修显示器一样。。。5v 来回跳动!

网友:
C25 是给芯片启动用的,如储能下降 。会驱动不开

网友:
D13是什么作用啊,楼主把D13这个也截图出来吧,1脚为什么是8V呢?

网友:
我发现这种小的50v这种高压电容特别容易坏,外观还看不出

网友:
这就要  涉及到 经验维修了,刚入门的菜鸟  怎能 会判断 电容问题

网友:
新手只能看外观 电容鼓包了就知道电容坏了

网友:
听楼上这么一说,才意识到自己原来是菜鸟啊,还得多学习啊

网友:
技术牛x,很深的理论基础才会做到秒杀

网友(2015-11-12):
C25是一个稳压控制的一个消噪电容。。

网友:
修电视价格怎么算的  是上门维修吗

网友(2015-12-18):
电视还不会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