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ZQS 0。6不显有谁遇到过吗

楼主(2015-10-12):
宏基ZQS 0。6不显有谁遇到过吗 CPU 换过
cpu

网友:
你这帖叫人怎么回答你呢!遇到过也不一定都相同呀,先查查供电都出来完没有吧?

网友:
就那么简单。。。怎么帮

网友:
0.6是不跑码的节奏,多说点参数,这样才好分析。

网友:
爱莫能助啊。先刷个BIOS吧

网友:
是不是修本本的啊,多查些东西,多写点数据,这样谁说得准啊,短路也会是这个电流

网友:
这种状况多问题造成了,楼主讲多点现况 才好帮你分淅

网友:
测电压 看看是不是有短的

网友:
你光看电流就没测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