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 S24A300B

楼主(2015-10-12):
三星 S24A300B mcu程序 网上买的 亲测可用

网友A:
论坛上完全可以找到呀,,,

网友B:
有共享精神 值得顶起   这样才好找程序

网友C:
论坛上有的程序没必要买。。。

网友D:
三星通病,不查信号显示无信号,数字,模拟一直切换,功能键也不能使用,此问题不需要刷程序,将程序旁边的IC记忆芯片24C08换一个就行了,而且可以留着换给下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星通病,不查信号显示无信号,数字,模拟一直切换,功能键也不能使用,此问题不需要刷程序,将程序旁边的 ...

试过了  不行  谢谢你共享你的经验 下次遇到一样的情况我会去尝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论坛上有的程序没必要买。。。

找了好久都找不到 这个型号没有  下了好多程序都不对!不过还是谢谢你的提醒!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共享精神 值得顶起   这样才好找程序

共同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上完全可以找到呀,,,

找不到我才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上有的程序没必要买。。。

找不到我才买的 下了很多都不对 客户急着要就直接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找了好久都找不到 这个型号没有  下了好多程序都不对!不过还是谢谢你的提醒!感谢

论坛下节省成本嘛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论坛下节省成本嘛

我下了十几个都不行 我直接上某宝买了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下了十几个都不行 我直接上某宝买了 谢谢你

好坑。。。都是分啊 建议把没用的都删掉啊

网友F:
三星显示器SA系列 blos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三星显示器SA系列 blos是通病

是的,论坛里面都这么说 遇到过百台都是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