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块华硕asusg41的有复位不跑码,求高手只点

楼主(2015-10-12):
我有一块华硕asus g41的有复位不跑码,求高手只点

网友A:
822爱坏,BIOS边上的,和io
那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822爱坏,BIOS边上的,和io
那里的

哦,谢谢了,我去看一下

网友:
BIOS IO 南桥或时钟旁边的822的有可能

网友:
复位都出了,那应该是缺少信号,先查信号的上拉排阻822吧

网友:
感觉大家都很爱干822啊。。。!找不到问题了可以一波822走起。。。。哈哈

网友:
华硕的822呗 凑主板是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我测量过来822的电阻阻值在8.1k——8.4k正常吗

网友:
遇到华硕的主板就是一波822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