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映泰烧CPU维修

楼主(2015-10-12):
型号:映泰A770L3  6.0
故障:无复位不跑马
早上到现在 修完5台笔记本  太累了 眼睛都块睁不开了  刚客户拿一台机子 拆开看到映泰的头就大其来了  但是 映泰也好修电。说是开不了 我就拆开机箱 主板卸下来 清理,上电 待机电压出来了就上CPU内存  发现不跑马 复位没出来 头大啊 换自己的AMD的5200+的一装上去上电还是一样 可是拆下CPU发现自己的CPU给烧了。。亏死了,后来把CPU座子拆掉 测量CPU VTT 跟 VDD 发现VDD3.7V 我去,怪不得 又查找 发现CPU供电芯片问题 果断换掉 换上去 发现有复位及跑马D0 看来好了  直接上内存  一路跑2A 修好了还赚不回自己那个CPU  气死了 修好了 也可以回家了 累啊 明天下午的飞机准备向南方出发

网友A:
楼主这怎么飘忽不定的!是不是心里有什么目标啊!

网友:
楼主这是南征北战啊。要通杀各路大神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怎么飘忽不定的!是不是心里有什么目标啊!

其实我想在福州师范大学城开店 那边呆熟悉了

网友:
烧U我看到一块华擎

网友C:
这种修的,最麻烦。有个坏U测试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修的,最麻烦。有个坏U测试就好了。

AMD的还好 就怕H61的主板烧CPU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想在福州师范大学城开店 那边呆熟悉了

是靠学生街那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靠学生街那边吗

闽侯那边的新师范大学城

网友:
5200好赚,随便个板子都赚回了,按照楼主的风格,最起码赚个H81的钱

网友:
一般烧CPU 在AMD 和NV芯片组系列主板中VDDA 2.5V电压工作偏高也是原因。

网友:
今天也烧了一块U。闷死了 学习了

网友:
注定的悲剧  自从烧过一次后 我每次修都不上U 先测下VDDA 是否正常先

网友:
5200现在10块钱一个。。没什么可惜的。。

网友:
AMD的   先搞个坏U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想在福州师范大学城开店 那边呆熟悉了

怪不得你这里跑跑  那里跑跑

网友:
现在新板子,上假负载,大部分都测不到CPU电压?

网友:
楼主不是可惜那个5200,是心情

网友:
楼主为什么去福州 有什么目标或者目的吗

网友:
不会亏本的     现在这U不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