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G31T-LM VER 1.0跑码d2

楼主(2015-10-12):
联想G31T-LM VER 1.0跑码d2,c测各大供电电压都有

网友A:
刷个BIOS,测一下CMOS什么的。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B:
细查内存电路然后再考虑刷BIOS

网友:
查查内存条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测一下CMOS什么的。内存工作条件。

谢谢,刷过了,该查内存条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细查内存电路然后再考虑刷BIOS

现在有个V星ms-7369跑码d4 ,一激动总想刷bios

网友:
BIOS刷过  内存工作条件正常  槽子清理过   直接做NB看看

网友:
像是没过内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