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西数1t蓝盘坏掉了

楼主(2015-10-12):
手上一块西数1t蓝盘 WD10EALS

征兆:电脑X58 平台 挂了3个硬盘,主硬盘SSD ,2个机械 这个1t蓝盘 ,一个2t黑盘,在使用中经常会出现 1t蓝盘 无缘无故掉盘,就是系统内看不到硬盘,开始的时候通过硬件管理器 扫描新硬件可以扫描出来,后来需要电脑重启才能识别,跟换过数据线,SATA接口跟2t黑盘调换,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现状:硬盘突然不识别了,无论扫描硬件管理器 还是重启电脑,现在硬盘可以在BIOS里面识别,进入系统或者PE之后,极少数情况下可以识别,并进入分区,读取文件,读取速度非常缓慢,然后继续掉盘,并且硬盘停止转动。开始有人说重建MBR,用DG做过,没有效果
现在想问一下可能是那种情况出了问题,还有拯救的余地么,主要是硬盘里面还有很多重要数据,想知道是盘体出问题还是电路板出问题,求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A:
数据要紧。在PE下如果认出来、赶快倒出来。现象是板的是应该。换板试试。如果在保。别折腾了。把数据先倒出来、走售后

网友B:
有头损坏了,不要再自己操作,找专业人士换头取数据吧,价格相对比较贵你要有心理准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要紧。在PE下如果认出来、赶快倒出来。现象是板的是应该。换板试试。如果在保。别折腾了。把数据先倒出 ...

倒不出来,通电几分钟 就不转了,过保了,如果是板的问题 我就去买个同样的板,换回BIOS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头损坏了,不要再自己操作,找专业人士换头取数据吧,价格相对比较贵你要有心理准备

确定要是不是板坏了的话,盘子就不救了,主要是素材、资料,收集起来很麻烦,还有以前的工作记录、工作项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确定要是不是板坏了的话,盘子就不救了,主要是素材、资料,收集起来很麻烦,还有以前的工作记录、工作项 ...

你说的这个情况肯定不是板坏的,这是一个或者多个磁头有问题造成的,要数据的话就不要再自己试了,如果数据不重要就换新,数据重要的话就找专业的,一定要专业的,因它要开盘,还有,价格是相当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个情况肯定不是板坏的,这是一个或者多个磁头有问题造成的,要数据的话就不要再自己试了,如果数据 ...

那再请教一下,这是硬盘本身老化照成的还是主板有暗病照成的,这个硬盘2010年左右购买的 通电时间大概在1万小时左右,之前在系统中掉盘是什么原因照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再请教一下,这是硬盘本身老化照成的还是主板有暗病照成的,这个硬盘2010年左右购买的 通电时间大概在1 ...

这个和使用习惯,及你的电源这些都有关系,电源不好,就是硬盘杀手

网友:
修盘的成功率=盘本身的质量+好的固件+技术

网友:
赶快把数据备份了先。

网友:
有敲盘的声音吗?,磁头坏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