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60 内置喇叭没声音 外接有 时间无法保存 哪里问题

楼主(2015-10-12):
联想 G460 内置喇叭没声音 外接有 。而且时间无法保存,调好后,关机一会,没拔电源和电池,时间一开机又回到2009年。
请教是哪里问题?是不是32.768?如果是它也不会影响喇叭声音呀。

补充内容 (2015-11-1 10:20):
已解决;时间不能保存是电子被拆掉,补上好了;无声音换声卡好了。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吧

网友A:
喇叭没声音,外接有,查喇叭线及喇叭有无问题?
时间不能保存查RTC电路

网友:
修过的机子,其它一切正常。如换SB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喇叭没声音,外接有,查喇叭线及喇叭有无问题?
时间不能保存查RTC电路

双喇叭都有几欧。应该没问题。
拆机发现小电池被拆掉没装。接着电源,按说也不应该这样吧。

网友B:
时间不能保存,rtc电路出问题了或者coms电池没电。喇叭的话看看功放,不行声卡,不行桥,不行,,换板

网友:
拆开看看声卡那里有么有进水了

网友C:
喇叭没声音应该是功放电路有问题

网友D:
时间没保存南桥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时间没保存南桥有问题吧

小电池被拆掉没装,装上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喇叭没声音应该是功放电路有问题

这个喇叭接口直接进的声卡,好像没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间不能保存,rtc电路出问题了或者coms电池没电。喇叭的话看看功放,不行声卡,不行桥,不行,,换板{:4_1 ...

这个好像没功放芯片,喇叭接口直接进声卡

CX20671-11Z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池没有点了。喇叭没声音看是不是喇叭坏了撒。

网友:
    进BIOS回复一下出厂设置   然后改时间  试试      ,

网友:
电池有电的话进blos设置一下应该就行了

网友:
首先耳机接口是否没有弹起来,一 直在耳机状态,还有就是有的需要装WIN7   装XP会没有声音

网友:
G460的声卡有问题的话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电池没电,,保存不了时间

网友:
修过的机器,是不是给人为扩大故障了,,

网友:
是AMD的吗,要是的话,南桥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