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开不了机

楼主(2015-10-12):
把适配器插上电脑 适配器的灯一直闪烁  已确定不是适配器的问题···· 电脑开机没反应··开不了机

网友A:
主板大短了。拔掉电池拔掉适配器。拆开主板,检查公共点吧

网友B:
恭喜捡到便宜了哦、、、

网友C:
楼主不是维修员吗?,如果不是就去送修吧

网友D:
大短路,一般都是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是维修员吗?,如果不是就去送修吧

平常搞个台式什么的都是换配件····这个搞不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主板大短了。拔掉电池拔掉适配器。拆开主板,检查公共点吧

不知道 公共点为何物····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恭喜捡到便宜了哦、、、

额···是我自己的电脑···才3年 就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短路,一般都是主板了

是主板坏了吗??

网友:
楼主不是维修员吗?,

网友:
送修吧  主板短路

网友:
客户都知道迅维求助的,送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额···是我自己的电脑···才3年 就挂了···

哦,那最好还是送修吧,在专业眼中好修,不会就不要自己整了,扩大故障就的好了

网友:
不是搞维修请别修。。。。。。。。扩大故障就麻烦了

网友:
看来你是个外行    送同行维修吧

网友:
楼主估计是完全不会修的  机器都不拆不来怎么修?

网友:
短路 了  要么是CPU 哪里要吗是19V 电容

网友:
适配器灯闪说明是主板烧了,送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 公共点为何物····

笔记本公共点电路你不知道?

网友:
楼主还是发过来吧,二百三修好。

网友:
楼主还是拿去修吧  只能告诉你主板坏了

网友:
手上有2台B470 一台大短路  还有一台不出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