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C 求助。

楼主(2015-10-12):
联想E430C,通电,电流跑到0.55左右,有报警声,,不装内存也有报警声。。换过内存一样。CPU也换过。BIOS 刷过无果。。除了独显两个电感供电没有外,其它电压均正常。。。测试卡装上有跑码,跑不过。。希望大家指点下思路。。。谢谢了。。。。
cpu

网友:
现在的同行机子,只给80..磨了一天,实在没办法,希望大家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
桥也加焊了,,现在的机真难修,还得去基地学习下才行哦。。

网友:
独显没电,先修独显供电。价格太低太低了,生活水平下降啦。

网友:
一个还是两个BIOS两个建议都 刷

网友:
两个BIOS,刷了4M的,故障一样,刷了8M的个后,开机0.2左右,掉电重启。。

网友:
没跑吗 当然不出极限供电咯

网友:
报警几声呀,两个一起刷 要不修下显卡的电

网友:
从显卡入手查吧

网友:
从显卡供电开始吧,

网友:
看下时序看看为什么没有独显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