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sa顯卡無法使用

楼主(2015-10-12):
請教各位大大.........我的顯卡插上主板一開機就會較  一長兩短   測過金手指沒問題,那請問還有什麼原因?

补充内容 (2015-10-14 19:37):
金手指打值過,正常。電容正常
無短路,但不確定要怎麼測量核心和顯存供電....請大大教一下
型號:elsa gladiac 730gt 256b3 2dt

网友:
繁体字看不了

网友:
卡槽有问题吗

网友:
顯卡拔掉  有報警聲嗎

网友:
型號?
廠牌?N牌A牌?

网友:
显卡检测不到就会叫

网友:
换一块显卡啊

网友:
NF的板子  桥容易空焊

网友:
先加焊主芯片,看看供电都出来了没

网友:
短路没有,你都量过没有.

网友:
可以加焊桥试试看

网友:
金手指打值過,正常。電容正常
無短路,但不確定要怎麼測量和鑫和顯存供電....請大大教一下
型號:elsa gladiac 730gt 256b3 2dt

网友:
找有沒有dip或是smt電感大顆(上面標示1RXX或是RXX都有可能)上電量看看這些有沒有供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