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2电流能到1.2不显,惊现一修哥动手脚修复一例

楼主(2015-10-12):
板号:看图1 图2

大致看了下主板外观没问题,看电流上到1.2A  图3

打了下内存SMB 图4

内存已经过了,应该要显示了,看着显卡旁边脏脏的,这种机器显卡问题也多,感觉应该就是显卡这里问题了,丢去换了个显卡芯片出来还是不行。这就奇怪了,从新测了下内存SMB还是一样波形,BIOS都刷过了,把二级电压简单的测了下,当测到PU5的时候,发现只有0.53V。图5

图纸的这个地方,正常应该是1.8V  图6

2脚开启2.88V正常,3脚 3.36V正常,4脚5.04V正常,看图7 图8 图9(4脚电压图9我就不发了,今天发不了附件了)

正常应该是要输出了,为什么不输出呢?芯片坏了?不经意间看到了这么一幕,图10 图11

果然高手在人间,都是“淫才”啊!从正面看引脚很漂亮,不仔细看不知道,加上我自己测试脚位都喜欢捅在焊盘上,上了如此大的当。
把脚位焊回去,电压出来了,1.8V非常标准 图12

电流也上到1.7A多,显示了   图13 图14

最近二修机修多了,真是可以遇到各种花样动手脚的,前天有个直接拆料的,一个 进水+被修过+被拆料的机器ACER 5755,本来想发个帖子的,不过故障比较简单就没写了,有一个地方短路了个电容,拆了就好了,之后把料都补上显示了,发现显卡跟南桥很脏,丢去重做BGA洗洗刷刷干净,今天出机了。

最近没什么好的维修例子,所以没发什么帖子,拿这个来凑个数吧!^_^,大虾们都给点分,奖励奖励下。

网友:
这个应该是报价太狠了,客户不修的

网友:
引脚  都悬空了,,,呵呵上家故意的啊。。像楼上说的  报价格太高 客户不修了、
  还好人家 没怎么做手脚  不然 就麻烦大咯!

网友:
真是细心呀,刚看前面还觉得是不是后面滤波电容出现问题了呢

网友:
这个一修做的故障  不算是什么大故障 二修还算幸运!

网友:
维修不容易

网友:
这个故障确实做的

网友A:
我和师傅学的都是割线和去掉耦合电容。。这个没什么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和师傅学的都是割线和去掉耦合电容。。这个没什么动

看来你和师傅学的也妹少做故障啊

网友:
行家一出手 就知道有没有

网友B:
有时候,修二修机,甚至是三修机,被上家做故障有时候是不可避免的,这就需要细心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和师傅学的也妹少做故障啊

我们基本都是修好 先报价的 做那么久久做了2次

网友:
高手在民间,现在做手脚都那么牛逼了

网友C:
其实有时候,二修机,不一定都是别人做的故障,可能没有找到故障,又把故障扩大都是有可能吧?

网友:
呵呵,上家真是人才

网友:
2脚开启不是要1.5V怎么2.8没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和师傅学的都是割线和去掉耦合电容。。这个没什么动

你应该从你师父那多学点怎么修好机器的技术,而不是弄坏它的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修二修机,甚至是三修机,被上家做故障有时候是不可避免的,这就需要细心啦

做这种明显故障还不怕,怕是做一些隐性的,怎么修都修不好的那种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有时候,二修机,不一定都是别人做的故障,可能没有找到故障,又把故障扩大都是有可能吧?

这个不可能吧!这么明显,而且另外一边的引脚焊的那么漂亮,他要是知道是这里问题,换了不行肯定会再仔细查过。除非一些短路的问题被搞得更加短路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