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J 不显示,求大家帮助。

楼主(2015-10-12):
Acer aspire E3-111-C8Y3   版号DAOZHJMB6E0   单CPU;SR1W3 ; EC NPCE985LB1DX
  问题描述; 触发电流在0.42 ,各电压都已正常,上RAM或不上RAM 没变化。
                  刷过好多版本的BIOS,电流均不一样 希望大家指点给予帮助 谢谢。

附上图纸

网友A:
热风抢吹吹U,如果U的电压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风抢吹吹U,如果U的电压有了

U 电压1.02V  0.8v  0.7v 触发后均有,。

网友:
应该是U坏了,这种单桥的板子,桥容易坏。

网友:
先加焊一下U试试。

网友:
这个U比较容易坏 注意下

网友:
板载的U,电压都有了还不跑码,换一个U吧。

网友:
换个u试试看

网友:
这个电流 应该不是 BIOS吧 ,桥和U

网友B:
还没。要从料板拆CPU,再手工直球 ··要花时间,  有情况, 会回复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要从料板拆CPU,再手工直球 ··要花时间,  有情况, 会回复大家。、

好吧

网友:
静候佳阴 单CPU的板都没见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