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开机掉电

楼主(2015-10-12):
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指导一下,谢谢了。急。联想G480开机掉电。大概到0.8A左右自动掉电。然后又自动重启,又同样再掉如此循环。拆掉内存可以到0.8A电流停止不掉电。更换内存同样情况。无变化。请教各位此型号有吗类似的通病求指导。我也考虑到可能是内存供电。或者后继有短路导致插上内存就会开机到0.8A自动保护掉电。求指导。有哪位大神修过次故障给一个具体方案。谢谢。。。

网友:
bios问题   你把小电池扣了掉几次就不掉了

网友:
是的,应该就是BIOS程序一起的问题?

网友:
按2楼说的做,应该是BIOS引起的。

网友:
bios 引起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A:
我也遇到一台  正在查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呢

网友:
建议洗刷刷

网友:
刷BIOS 碰到10几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一台  正在查

怎么样。故障有没解决

网友:
这个机型BIOS爱坏

网友:
楼上意见可以采纳,现在机器bios问题比较多,可以刷刷试试

网友:
bios的可能很大

网友:
BIOS刷吧刷

网友:
刷刷更健康!!!。有结果了说一声

网友:
BIOS刷一个吧

网友:
内存的几个条件查了 没有    VTT容易掉电

网友:
楼主说拔掉内存不掉电,有可能是跑马中掉电,这是个维修切入点

网友:
查下内存供电功率是否够,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独显坏了。BGA没搞定。干脆断开独显供电修复。就不知道稳不稳定。客户反应有自动关机过。过几天看看能不能稳定

网友:
静电引起的bios

网友:
集显可以用就用集显吧。

网友:
感觉 还是BIOS的事情 ,

网友:
刷刷好的几率比较低

网友:
各项供电正常 就要刷BIOS啦

网友:
你看内存上跑码了吗?bios刷了没有啊?

网友:
不一定是BIOS 我有一台 试过

网友:
我先刷个BIOS 试试 有结果了给你们大佬汇报一下

网友:
先刷BIOS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没过内存,先刷程序,不行的话去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再查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
电压没出完缺电

网友(2015-11-14):
先测下主板是不是没有集显电压,如果没有的话就先刷下程序。

网友:
内存供电PG查了吗,辅助电压 都有了

网友:
学习经验 方便以后自己使用

网友:
刷bios 多半都能好

网友:
看看内存 显卡那块的工作条件,不然就是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