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版块对不对,发个水星MW300R的BIOS

楼主(2015-10-12):
如题,如果发错了板块请板主删除~~

网友A:
弱弱的问下  lz   什么情况下才要 刷bios啊

网友:
楼主mw300r有v1至v10你发的这个是v几的,要说清楚

网友B(2015-11-19):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下  lz   什么情况下才要 刷bios啊

楼主发的是路由器固件,又分升级固件(不含底层引导程序,升级)和编程器固件(含底层引导程序,救砖)。路由硬件无问题,而系统有问题(类比电脑系统,如果还能进原系统,就是升级如winxp-win7-8-10;如果彻底崩溃,无法引导,那你就得彻底重装,就是救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发的是路由器固件,又分升级固件(不含底层引导程序,升级)和编程器固件(含底层引导程序,救砖)。 ...

解释的简单明了,也很形象。

网友C:
路由的不叫BIOS吧,那叫firmware,即所谓固件。一般是.bin后缀或.rom后缀。
BCM的还有cfe之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路由的不叫BIOS吧,那叫firmware,即所谓固件。一般是.bin后缀或.rom后缀。
BCM的还有cfe之说。

这你就真错了,我上传的确实是BIOS。路由也确实有固件,不过固件是刷写在内存芯片里的

网友:
呵呵,那就真学习了。

网友:
v1至v10你发的这个是v几的!刷错了就成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