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工控主板通病解决方法

楼主(2015-10-12):
这个机子太能掉点,为了长治久安,只好一劳永逸,我也是装了不知多少遍才无可奈何的选择

最后亮了,没拍照片

网友A:
点的是紫外线光固化漆吗?

网友B:
楼主能详细说一说吗?....

网友C:
这个准确的说应该是绝缘漆容易脱落吧,不是掉点

网友D:
等于没说,掉漆还是掉点
掉点是你温度没控制好,怎么会是通病?

网友:
工控机主板拖锡时特别容易掉点,很悲催。。。

网友E:
应该是掉漆吧。。我也有这个绿漆,,不知道你凉了多久才晾干的。。

网友:
370的,VIA的芯片。这个我也修过很多块了

网友:
主要拆桥的时候小心一点,基本不会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掉漆吧。。我也有这个绿漆,,不知道你凉了多久才晾干的。。

用紫外线照一下就干了,不然你放一天都难干

网友:
这个板子北桥虚焊,温度掌握不好取下来容易掉点,很多年前修过几台,还有这个机器的硬盘系统最好做备份,以后坏了还能收不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的是紫外线光固化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详细说一说吗?....

就是打一遍不行,摘下来就掉点,补上再打还是不行,摘下来又掉,再补,最后就直接全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准确的说应该是绝缘漆容易脱落吧,不是掉点

是点与线之间的脖子容易断,摘一遍断一片,然后点就容易掉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等于没说,掉漆还是掉点
掉点是你温度没控制好,怎么会是通病?

到底是掉什么等你修到的时候就知道了,没经历过就不要轻易下结论http://www.chinafix.com/thread-320541-2-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掉漆吧。。我也有这个绿漆,,不知道你凉了多久才晾干的。。

用紫外灯,20分钟,本来想用太阳的,结果从早上补到太阳落山才完事,所以只能用灯了

网友:
跟楼主开眼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样搞好麻烦

网友:
lz  妳要是 照片照的好  我们就不会那么多疑问了!

网友:
这机器一掉点,如果看不出来,每个点多搞啊,那不 困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