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手机用的可调电源电流必须是5位的吗?4位的行不行?

楼主(2015-10-12):
手机用的可调电源电流必须是5位的吗?4位的行不行?

请大家帮我推荐一些可调电源,感谢~~

网友:
可以用,就是电流过小就不知道有没有电流了,希望买个5位的

网友:
4位的一样用,买了5位的不后悔。。。

网友:
主要是靠经验,4位也可以用,五位的更好。

网友:
感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
了解一下习惯的回帖

网友A:
刚刚接触手机这块

网友B(2015-11-11):
什么4位的  5位的

网友C:
人家大部分修手机的都还是指针,那用得到4、5位电源。我认为你更应该注意电源的保护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家大部分修手机的都还是指针,那用得到4、5位电源。我认为你更应该注意电源的保护方式。

这样啊,我准备买5位的,,这样说没必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4位的  5位的

可调电源啊,显示电流位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接触手机这块

我也是刚接触,可以一起交流一下

网友:
差不太多吧

网友:
上次买 了个5位的后来给退了,后两位是00不动的,太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