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显卡刷BIOS怎么刷啊?

楼主(2015-10-12):
如题,请问显卡刷BIOS怎么刷啊?

网友:
把BIOS 拿下来  编程器刷

网友:
和显示器,主板等一样的方法了

网友:
这个显卡BIOS还没有刷过,有空我也试试看刷显卡BIOS

网友:
和刷主板BIOS是一样一样地!

网友:
感觉显卡bios难找点。主板的话搜搜就有了,显卡的很少耍

网友:
和主板同样的、取下芯片、然后下好BIOS用编程器刷入即可。。!

网友:
用两片显卡,有时不用取下芯片也可刷

网友:
用编程器刷,或用双显卡刷(如能在DOS下认出)

网友A:
用编程器刷,前提得要有这个显卡的bios文件。还有一定要备份原bios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编程器刷,前提得要有这个显卡的bios文件。还有一定要备份原bios文件

和刷主板bios一样的

网友:
是 嘛  都是一样一样的   只是不好找啊

网友:
来学习下,看怎么刷

网友:
看廠牌 型號吧A和N刷法就不一樣(軟體刷)
A牌沒什麼限制~
N牌限制多多~

网友:
什么样子的故障考虑刷显卡BIOS啊??没遇到诶。。。。

网友:
跟显示器一样,不过显卡BIOS比较少

网友:
取下BIOS芯片,下载相印的数据写啊

网友:
拆出来用编程器刷啊 刷之前记得备份原来的程序

网友:
这个问题我是专业的 1114947297qq

网友:
找个PCI显卡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