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3 PLUS 15秒关机!

楼主(2015-10-12):
接到客户一块P5G41T-M LX3 PLUS 15秒关机!测试了下果然会15秒关机。首先测量有5V电压。跳线帽也没有掉。直接测量USB-oc#电压。在南桥旁边 472和822排阻。有3组3.3V.一组没有。测了下3组想通。一组不通。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最后在集成显卡旁边找到。测电压测1V多。直接更换4.7K电阻8.2K的没有坏。电压恢复到3.3V。.找不到4.7k和8.2K可以用1k和3k代换。

网友:
15秒关机也是华硕一大通病了

网友:
嗯、这个之前有个帖子好像提到过哟。。!

网友:
同求这个答案

网友:
可以同等阻值的换 也可以同样换 USB过流引起的15秒关机

网友:
电阻带换的话找相近的就行

网友:
15秒关机是不是USB引起的?今天在旁边店那位师傅修的说是南桥旁边的两个排阻引起的

网友:
这个15秒关机也非常经典表

网友:
尽量阻值相近的代换。

网友A:
楼主解决了不?  求答案

网友:
15秒关机就是usb过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不?  求答案

修好了阿。就是独立的那组坏了。就在集成显卡旁边。

网友(2016-01-12):
LZ你换的是这个两个电阻吗

网友:
右边是8.2K还是左边是8.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