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楼主(2015-10-12):
继上次南桥发烫,继续讨论下去!今天新南桥装上还是一个样,发烫。症状一样、现在在线求助!!!

网友:
在线等,请各位大师出出招。捞点偏方

网友A:
看下是不是南桥少个电压

网友B:
上次的故障 最好是说明下
南桥发热 是正常发热还是不正常的 这个要首先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是不是南桥少个电压

缺电压??不久一个供电??再说缺电压也不会发烫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次的故障 最好是说明下
南桥发热 是正常发热还是不正常的 这个要首先定性

不正常的,摸一会就会烫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正常的,摸一会就会烫手的

桥换过 毫无疑问查供电吧

网友D:
查外设,网卡、声卡、U口,这机器U口和喇叭线容易出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的故障 最好是说明下
南桥发热 是正常发热还是不正常的 这个要首先定性

各个电压都正常,U口也没问题。板很漂亮,没看出有啥毛病,一修的机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查外设,网卡、声卡、U口,这机器U口和喇叭线容易出故障。

外设拆光,3个U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换过 毫无疑问查供电吧

南桥的供电??、现在换完还是南桥发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外设拆光,3个U很好。

外设拆光,3个U很好
所指网卡声卡读卡器芯片都拆光了?屏轴上面的喇叭线会似断又不断的粘连一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外设拆光,3个U很好
所指网卡声卡读卡器芯片都拆光了?屏轴上面的喇叭线会似断又不断的粘连一起的。

裸板咯,还有啥???

网友E:
你还是看看是不是USB口有短路吧

网友F:
裸板,南桥还烫,南桥供电正常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裸板咯,还有啥???

裸板不是还有网卡声卡读卡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裸板不是还有网卡声卡读卡器吗?

还要把这些拆掉??比较麻烦!!请问你有遇过吗???、

网友G:
1.8v的电压 有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1.8v的电压 有了吗

各大电感都有电压,1.8V?

网友:
引用 网友F:
裸板,南桥还烫,南桥供电正常吗?

各个电感都有电压,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还是看看是不是USB口有短路吧

U口已经很认真的看了,没问题

网友:
不能只测电感的电压,建议测一下板上的二级转换电压。

网友:
还是有短路的把

网友:
怎么个发烫法也没有说,是待机发烫还是触发后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