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开关电源低压正常,高压炸管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10-12):
写的有点罗嗦,请大家慢慢看完。厂里坏了一台士林S系列0.75KW变频器,故障为上电不显示,怀疑开关电源不工作。拆开检查发现充电电阻7W30Ω已损害,模块没事。开关电源部分:场管K2225,贴片电流检测电阻R060烧坏,芯片可能是UC3844(因上面有胶,去胶时把字也给弄得看不清了),通过其电路形式觉得应该就是UC3844,对芯片7脚5脚单独上18V电压测试发现芯片没有损害。单独上电时测得6脚有6V左右的输出。还有6脚输出端对地有一个二极管D2(觉得应该是15左右的稳压二极管,用以保护场管在栅极电压过高时不被击穿)已成击穿短路状态,之后将其摘除没有安装。检测负载没有短路情况,然后更换其余损坏的元器件(D2没有接)。
上电实验:为防止炸管,首先用300V直流电接入开关电源正负极,从正极处串一330K电阻接入UC3844的第7脚作为启动电压。上电之后开关电源工作正常,面板显示LU,意思为电压过低,因为接入的是300V,显示过低是正常的。修到这里心里高兴了好长时间,认为已经修好了,接入380V应该没问题了。可是让我郁闷的是当我把变频器装好接好线后,上电的一瞬间里面啪的一声巨响,又完了。拆开后发现刚才换的原件又一次烧毁了。没办法了,特来此求助。希望各位师傅们给点建议怎么才能修复好,我有点心不甘,我不是搞电子维修的,我只是厂里的电工,从小对电子感兴趣,很想研究一下。请各位师傅不惜赐教,小弟定当感激不尽1

网友A:
没有一定的电子基础知识建议交给专业维修员修,以免扩大故障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一定的电子基础知识建议交给专业维修员修,以免扩大故障范围。

这么小的机子人家都懒得修,自己修关键是有兴趣,修好了会有一种成就感,也得到了锻炼和对开关电源的认识

网友:
查短路  测阻值   串灯泡

网友:
我天天修进口变频器

网友:
据说回复有下载分 我来试试

网友:
进来学习,看看怎么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