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变频器一台

楼主(2015-10-12):
今日维修一台达VFD-M1.5KW变频器,故障为上电显示cF3.且按键无反应。查说明书为侦测线路故障请送厂维修。感觉应该不是大毛病,遂进行检查。根据网上的经验先查电流检测,查得W相霍尔传感器第2脚有1.3V的电压,正常应该为0V。于是将第二脚剪断,结果还是报故障。随即剪断第1脚,再上电后故障排除。接入电机试机正常.只是不能检测电流,可应急使用.准备网购一个换上.

网友:
搞搞图上来的啊。

网友:
楼主配上图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