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CPU 显卡供电。“大招”都搞忘放了、新手维修、图纸、BIOS奉上!

楼主(2015-10-12):
DELL  xps的机器
板号:DAGM6CMB8D0
直接进入正题!
   拿到板子,打了公共电、各大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可以放心通电了。插上可调,待机0.01A 心理小激动。待机正常。触发,电流跳动到0.14A,止步向前。出发未完成。测下电压 发现CPU 显卡供电没有  。心情一下跌入谷底,怎么是这么重要的位置没有供电啊,这下可坏菜了,第一次维修咋就遇到这么难的呢! 没办法 修呗。CPU电压是最后才出来的 先修显卡吧。打开图纸查供电 开启   37脚供电正常,一脚开启没有。查DGPU_VREN
从桥发出的r415有*好 我也不敢确认到底有没有,就拿着跑电路神器刷子,芯片附近 桥 附近刷啊刷。5分钟后无果开启没有有也不知道是断线了还是桥确实没有发出,想放弃这条线路,但这是条重要且唯一的线索啊。不敢放弃继续看图纸 发现芯片一脚开启哪里好友条线路, +3.3V_GFX PR177两端都没有电压。
看图纸pq10未导通。 分析需要dGPU_PWR_E  需要高电平导通pq8B 来拉低PQ8A  G极截止PQ8A,导通pq10  测试到dGPU_PWR_E没有电  继续查dGPU_PWR_EN发现是桥发出的桥没有发出,难道桥还有条件未满足(最简单,最快捷的方法居然没有想起来、说起来还是归于么有经验啊。看后面吧),一想起桥的条件那么多 顿时心里十万个草泥马奔过。简单的查了下供电都有。害怕桥虚焊了,加焊下。还是涛声依旧,现在陷入困境。  哎先不管显卡供电了  看看CPU吧。
这是一个主控芯片加对个协控芯片  主控脚位太多看的眼花缭乱的 先查简单的VCC正常 BST自举升压也正常EN开启也有PWM也有点 上管D极也有点 哪为什么就是不输出呢? 这尼玛不按照套路出牌啊,纠结半天 突然想起 “打豆浆”这是要有波  用万用表测试上下管G极没有电 于是拿示波器打 也没有波== 没办法该来的还是要来躲都躲不了 去查主控芯片吧!

VCC供电也有  IMVP_VR_ON开启有  。SVID 都没有波波  查VR_SVID_DATA
VR_SVID_DATA  经过r77转换成H_CPU_SVIDDAT
从桥发出的 用示波器抓 板子都快捅穿了 但是还是没有波

前面加焊了   心想 这下坏菜了 那倒是桥坏了    先告诉他们桥坏了 要买新的桥 但是由于我是新手 我都不敢确定 我的判断是否正确。 双手托着沉重的大脑 ,看着桥  在纠结到底要不要告诉,
突然我看见桥旁边不远处 有一个8脚的芯片 这尼玛 不是BIOS吗?大脑顿时一条闪电飞过。艹艹   十万个艹尼玛  我怎么没有想到先刷BIOS呢? 在这里纠结半天,迅速下载 BIOS 、拆下BIOS

放在编程机上  智能识别半天还是提示 ID错误 难道坏了 果断换了个新的刷如数据 ,三下五除二的焊上  插上可调待机正常,屏住呼吸 控制着颤抖的双手 去触发。目不转睛的盯着电流,电流

一下就飙升上来了  ,我的心情也跟着电流飞升,这下 电流起来了  应该好了  装上屏 亮了   这是我第一次维修 也是第一次自己修好的第一台电脑 ,非常有成就感啊,

总结:由于经验不足,居然把刷BIOS这 大招 搞忘记放了 。

            这是本人维修的过程 和情况,希望对各位师兄有一点点的帮助。

                          这是小弟第一台修好的机器 非常的有成就感,这种心情 各位应该懂得 在此分享出来  希望各位前辈、师兄 多多点赞!     谢谢

迅维网 www.chinafix.com_GM6C_MLK_OPT_MB_110107 1A.pdf

网友A:
呵呵,大招都没用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大招都没用到

哈哈  没有想到 刷BIOS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哈  没有想到 刷BIOS啊

维修三板斧啊,必杀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维修三板斧啊,必杀技

维修三板斧指的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维修三板斧指的是什么

刷BIOS  干桥 还有个我忘了

网友:
只要不是钻进死胡同就好,刷BIOS

网友D:
通杀大招,bios。不过,最后你用的这个大招直接KO,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BIOS  干桥 还有个我忘了

主板 好像是 查开机针是否有点  就是是查待机  刷BIOS   干桥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刷BIOS  干桥 还有个我忘了

三板斧是 刷BIOS  焊桥  换板   换人

网友F:
写得很仔细,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G:
呵呵 还不错的呀 第一次都是心情激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三板斧是 刷BIOS  焊桥  换板   换人

人就不用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 好像是 查开机针是否有点  就是是查待机  刷BIOS   干桥

不是这个!!

网友B:
好像是烧鸡大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写得很仔细,感谢楼主的分享!

呵呵  谢谢 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 还不错的呀 第一次都是心情激动

对啊   当时 看着亮屏的那时  感觉世界都停止一样  嘿嘿

网友H:
现在的不少机型用软件代替了不少硬件的功能,BIOS越大,越容易坏,8M的BIOS坏的不少。

网友H:
往往这种板子,着手没短路的,先确定是不是BIOS问题后再动硬件,要不绕不少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H:
往往这种板子,着手没短路的,先确定是不是BIOS问题后再动硬件,要不绕不少弯路。

恩恩  就是啊   学习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的不少机型用软件代替了不少硬件的功能,BIOS越大,越容易坏,8M的BIOS坏的不少。

对  好多机器 刷刷 BIOS 就好了 !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通杀大招,bios。不过,最后你用的这个大招直接KO,牛

哈哈    一招  就给他 KO了   就是前面用了很多辅助技能啊 !  浪费了 很多蓝瓶

网友:
文章写的好多句子都读不通,你的语文是数学老师教的吗

网友I:
先刷bios再动硬件。对滴

网友J:
bios就算是大招了吗 那你小招式什么

网友K:
有时候很多都是BIOS问题的,换个思路搞搞也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时候很多都是BIOS问题的,换个思路搞搞也不错的

恩恩  对 维修就是要很多思路  和经验啊 !  我们这些小白 就是缺经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bios就算是大招了吗 那你小招式什么

等级还不够  还不能学习 小招式

网友:
CPU 没电 ,刷BIOS好了

网友L:
非常详细的帖子  最后还是修好了

网友:
往往这种板子,着手没短路的

网友:
大神,跟你混吧

网友M:
第一次修出机器的心情,到现在我还记得。。

网友:
引用 网友M:
第一次修出机器的心情,到现在我还记得。。

是啊 是啊  可能永生难忘吧!

网友:
师兄你谦虚了 ,我是菜鸟啊   小白一个  嘿嘿

网友:
你谦虚了 ,我是菜鸟啊小白一个  嘿嘿

网友:
呵呵,  还好吧 稀里糊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非常详细的帖子  最后还是修好了

呵呵   我也就是把我维修的过程分享出来了   谢谢 主持!

网友N:
楼主写的很仔细——,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烧鸡大法吧!

不是,我忘了,一时想不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我忘了,一时想不起来

呵呵 好吧   想起来了  记得 通知小弟啊  谢谢 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写的很仔细——,一看就明白了

呵呵  第一次写 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希望大家谅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好吧   想起来了  记得 通知小弟啊  谢谢 嘿嘿

呵呵,好吧。

网友O:
zhi you我最大方 给你加了5分

网友O:
sun 顺便说一句  错别字有点多 下次注意

网友O:
ni  最后猜猜我是谁

网友P:
日   看了半天    大招就是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先刷bios再动硬件。对滴

还 好吧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O:
zhi you我最大方 给你加了5分

非常感谢  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O:
sun 顺便说一句  错别字有点多 下次注意

哈哈  小学 语文是数学老师教的  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O:
ni  最后猜猜我是谁

你猜 我猜 大家猜

网友:
引用 网友P:
日   看了半天    大招就是刷BIOS

哈哈  确实 实用啊

网友:
嘿嘿 就是啊 一刷 一个准

网友:
对 就算 没有思路 也不要乱动 不然问题扩展 就麻烦了

网友Q:
现在的机子刷BIOS的也是多起来了

网友R:
为什么要刷bios?小小白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R:
为什么要刷bios?小小白不懂?

   桥旁边 的 自己想

网友:
引用 网友Q:
现在的机子刷BIOS的也是多起来了

是的  啊  你没有看错

网友:
引用 网友Q:
现在的机子刷BIOS的也是多起来了

是的  啊  你没有看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旁边 的 自己想

。。。。。。。。。。

网友S:
引用 网友B:
CPU电源管理芯片 SVID没有  SVID是由桥发出的 桥的BIOS有问题!

桥是不是发出PG到CPU,才开启SVID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S:
桥是不是发出PG到CPU,才开启SVID的吗

应该是吧   我也没有注意 查 !

网友S: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吧   我也没有注意 查 !

恩,我上次在一个帖子里看的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S:
恩,我上次在一个帖子里看的过

恩恩 好的  以后再修到SVID是一定会注意的!谢谢提醒啊!

网友S:
引用 网友B:
恩恩 好的  以后再修到SVID是一定会注意的!谢谢提醒啊!

我也只懂点,成都学了一年本本都没摸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S:
我也只懂点,成都学了一年本本都没摸过

呵呵    慢慢的就会摸得!

网友T:
一般流程就是第一个考虑BIOS吧  楼主这大招差点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慢慢的就会摸得!

恩 ,我先做个工作的做明年去【迅维】

网友:
  还好  大家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T:
一般流程就是第一个考虑BIOS吧  楼主这大招差点栽了

就是啊   还好没有错过!

网友T:
引用 网友B:
就是啊   还好没有错过!

哈哈 有时候维修就是要靠细心啊  细心决定成败!

网友U:
幸福就是这么突然

网友:
引用 网友U:
幸福就是这么突然

嘿嘿   突然的幸福 突然的爱!

网友B:
引用 网友T:
哈哈 有时候维修就是要靠细心啊  细心决定成败!

就是 好多失败 都是在细节上出错的  。  学习了

网友V:
要快就得经验,要精就得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V:
要快就得经验,要精就得技术

对啊   现在大量缺乏实际操作     和大量经验!

网友W:
很多问题都和BIOS有关,,测几下先刷BIOS再说

网友:
第一次不错咯!

网友:
引用 网友W:
很多问题都和BIOS有关,,测几下先刷BIOS再说

就是   以后先刷BIOS在说

网友:
呵呵  还行吧  第一次 感觉还不错!

网友:
大神啊,学习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B:
就是 好多失败 都是在细节上出错的  。  学习了

你学习归学习  不要乱灌水

网友:
下次遇见也试下

网友X:
引用 网友B:
哈哈    一招  就给他 KO了   就是前面用了很多辅助技能啊 !  浪费了 很多蓝瓶

用德玛西亚不费蓝 坚强的肉盾

网友:
引用 网友T:
你学习归学习  不要乱灌水

呵呵   不想多说啥

网友:
可以 试下的!

网友:
现在的机子,BIOS很多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X:
用德玛西亚不费蓝 坚强的肉盾

我擦  这扯远了吧  游戏都扯进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