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示波器选哪种啊,多少兆地,

楼主(2015-10-12):
多少兆地示波器,意思是指带宽,还是采集率,我不懂问下,买来修笔记本地,那款修笔记本性价比高点,请高手解释下,谢谢

网友:
我的是泰克TBS1102   1G采样   100M带宽

网友:
我的同楼上

网友:
不知道安捷伦有没有示波器  这个牌子好像还可以哦

网友:
我用的 普源 100MHZ 可以测试 200MHZ

网友:
有前辈推荐个,也想入手

网友A:
目测  100M  带宽 都可以吧, 修电脑 要求并不高的~~   我从同行那里随意 几百块搞了个 用着挺好   安泰信的  听说那货要升级设备 这个退下来 我拿 下了,  目前 用着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测  100M  带宽 都可以吧, 修电脑 要求并不高的~~   我从同行那里随意 几百块搞了个 用着挺好   安泰信 ...

100m,能测时钟吗,是不是实际维修中不用管时钟波形,只要有电压就行了,100m带宽就够了是吧,那采样率呢,有什么关系

网友B:
我的也是普源10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普源100的

100m,能测时钟吗,是不是实际维修中不用管时钟波形,只要有电压就行了,100m带宽就够了是吧,那采样率呢,有什么关系

网友:
100M 够用了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会用示波器的肯定知道选了   你肯定不会

网友C:
什么型号的普源100M的可以测试200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型号的普源100M的可以测试200M的?

那肯定不行

网友D:
为什么图片中的价格被涂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图片中的价格被涂掉了

不把价格涂掉,别人会说我打广告

网友:
普源 数字的 100M也就差不多的 多的也用不上 反而价钱也贵

网友:
RIGOL 100M 用的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