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3 V1.1 开机掉电不能再触发

楼主(2015-10-12):
开机风扇转一下,立马掉电,再按开关,主板无任何反应了。拔掉12V 小4P,则上电正常,这时测各大供电也是正常的。
检查VCORE 对地电阻正常,逐一检查上下管, 也没有发现击穿短路现象,没办法了, 求大家给个思路??

网友:
在线等待呀

网友A:
你没测测上下管G级的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测测上下管G级的阻值?

对地吗,测了啊,上管都是1044  下管都是662

网友:
电管芯片,滤波电容检测了吗?

网友:
应该是短路保护了 软件击穿了

网友:
直接干供电芯片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先用示波器观察CPU供电情况

网友:
问题找到了,是一个下管有问题,D G之间有阻值
开机没问题了,可发现独立显卡坏了(在另一台电脑也不行),换了新显卡也没行,  pci-e有问题????

网友:
换电源IC试试

网友:
驱动芯片看看呢

网友:
CPU短路是送钱的啊

网友:
板上有短路导致开机保护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