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显示器

楼主(2015-10-12):
显示器,不接VGA时,可以显示LOGO,和无信号 框框移动,一插上VGA后,显示器就暗屏,不显示器,有微弱背光,不懂什么情况,换了屏线,改过高压板

补充内容 (2015-10-19 20:47):
此显示器已修复,换驱动板后显示正常,屏线是好的。72楼 有图有真相

网友A:
行场性号有没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行场性号有没检,,,,,,

说通俗一点,怎么修?

网友C:
查驱动板的带载能力或者输入vga旁边的那几个三条脚的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驱动板的带载能力或者输入vga旁边的那几个三条脚的玩意

是不是理解成带不起负载啊!

网友D:
查一下驱动板各大电源供电,没问题 。在刷一下程序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通俗一点,怎么修?

VGA线换了 不好就换驱动板 保证OK

网友E:
要么刷程序, 要么换板子

网友F:
这个不难啊  你需要2个东西   一个12V 电源   一个通用驱动板  替换法找出问题  修过此类问题  故障点:驱动板上大电容(屏接口附近居多   )贴片电容     屏幕主板上电容   VGA线

网友G:
直接换驱动板吧
一个才20左右吧
没必要费功夫

网友H:
测VGA借口。刷BIOSS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查驱动板的带载能力或者输入vga旁边的那几个三条脚的玩意

你是说问题在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一下驱动板各大电源供电,没问题 。在刷一下程序 看看

程序刷不了,没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么刷程序, 要么换板子

问题在电源驱动一体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难啊  你需要2个东西   一个12V 电源   一个通用驱动板  替换法找出问题  修过此类问题  故障点:驱 ...

谢谢这个有用!!

网友:
先刷个程序先把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接换驱动板吧
一个才20左右吧
没必要费功夫

换板是最后一步啊!别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测VGA借口。刷BIOSS

接口怎修?

网友G:
你有背光
应该接口是正常的
估计2025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I:
这种情况不关高压板的事,楼主换驱动板马上好。

网友J:
还是 建议 先刷个程序 不行再动主控

网友K:
刷程序的东西你都没有。。要不要这么可怜。。。

网友C:
刷rom的在线就可以,rt809很好用,自动的,才300元

网友L:
重点锁定VGA接口那些三条腿的玩应

网友M:
楼主这个通用板,这种情况测试插上VGA之后驱动板供电以及高压供电,正常就换一个2025L(或者其它型号)再试试。

网友:
刷不了,没有液晶的烧录器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有背光
应该接口是正常的
估计2025坏的可能性大

2025是什么?请细说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情况不关高压板的事,楼主换驱动板马上好。

高压板是好的,驱动和电源板是一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还是 建议 先刷个程序 不行再动主控

没有烧录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刷程序的东西你都没有。。要不要这么可怜。。。

我只有刷BIOS的,显示器的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刷rom的在线就可以,rt809很好用,自动的,才300元

我这量不大,买个这家伙,划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L:
重点锁定VGA接口那些三条腿的玩应

怎么测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这个通用板,这种情况测试插上VGA之后驱动板供电以及高压供电,正常就换一个2025L(或者其它型号)再试 ...

哦 ,好,我试试,谢谢你了

网友N:
一般这种都是先用一套通用的试下,再确定是电源板还是驱动板的

网友O:
是驱动板的问题,行场信号短路了吧,13  14脚,测下对地阻值

网友:
换电容 事实 !

网友J:
晕  要不要这样    那你还问个啥    连家具都没有 咋修东东呢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网友:
引用 网友J:
晕  要不要这样    那你还问个啥    连家具都没有 咋修东东呢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或许不一定是程序问题啊,我可以先搞其他问题啊,

网友:
换哪个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O:
是驱动板的问题,行场信号短路了吧,13  14脚,测下对地阻值

短路了?是驱动板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一般这种都是先用一套通用的试下,再确定是电源板还是驱动板的

问题肯定是在电源驱动一体板上

网友P: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问题在驱动板?

哈哈.看来lz.很少修显示器啊、、。驱动板接口啦。。要仔细检查喔!

网友:
引用 网友P:
哈哈.看来lz.很少修显示器啊、、。驱动板接口啦。。要仔细检查喔!

不是很少修,是技术不精

网友Q:
可以肯定是程序的问题哦,修了几百台了!

网友R:
这个可以改个驱动板我修过两台一台是改驱动好的,一台为改高压好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B:
短路了?是驱动板上的?

大哥你也懂一点吧,这么说都不知道我也就没办法啦

网友:
引用 网友Q:
可以肯定是程序的问题哦,修了几百台了!

程序的问题?这么肯定?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个可以改个驱动板我修过两台一台是改驱动好的,一台为改高压好的

我的高压是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O:
大哥你也懂一点吧,这么说都不知道我也就没办法啦

哎,惭愧。懂,我就不用问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B:
哎,惭愧。懂,我就不用问了

自己多摸索一下吧,高手都是练出来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我这量不大,买个这家伙,划不来

笔记本刷不是也用的到啊

网友:
直接换驱动板得了

网友:
换板省时省立

网友:
话是如此,但是,还是想修好

网友:
这个板子网上貌似还没有买

网友B:
引用 网友K:
笔记本刷不是也用的到啊

笔记本和主板是一样的,显示器的又跟这个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O:
自己多摸索一下吧,高手都是练出来的

我需要慢慢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问题在驱动板?

能告诉我  VGA接口旁的那几个三角的东西怎么测好坏嘛?

网友:
引用 网友L:
重点锁定VGA接口那些三条腿的玩应

能告诉我VGA接口处的 三条腿的怎么测好坏吗?

网友S:
如扒掉屏线试能点亮灯管,即5V电源带负载差,

网友:
引用 网友S:
如扒掉屏线试能点亮灯管,即5V电源带负载差,

我打算买驱动板了,你说的是驱动板上的5V负载差吗?或者我怎么能修好?

网友K: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和主板是一样的,显示器的又跟这个不一样。

卧槽!!!!不都是用编程器吗!!!怎么不一样!!

网友K:
你个大水货!!都水到金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卧槽!!!!不都是用编程器吗!!!怎么不一样!!

*脏话*,除非是比较好的,普通的能通刷???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个大水货!!都水到金牌了、!!!

说话要注意点!

网友:
程序 刷BIOS吧,

网友:
也想啊,没有工具啊!

网友:
呦呦!!!我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学习了,谢谢分享

论坛严禁灌水

网友:
以修复的显示器

网友U:
这明显就是驱动板的问题  带换个就好了  就十几块钱的事

网友V:
换没有挑战性啊。。。

网友:
刷程序 不行就换板子

网友W:
这个板本身像通用板,所以就用通用板换,一般只改改电源接口即可,按键板可以不改。

网友:
引用 网友U:
这明显就是驱动板的问题  带换个就好了  就十几块钱的事

应该是程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V:
换没有挑战性啊。。。

我也想刷程序看看,可惜没有编程器啊

网友:
已经换了板子,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这个板本身像通用板,所以就用通用板换,一般只改改电源接口即可,按键板可以不改。

我改不来通用板,我有通用板的

网友X:
我们店里都是换啊
野兽8d
想是想修好。。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X:
我们店里都是换啊
想是想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