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V470 黑屏

楼主(2015-10-12):
各位大师:请教 LENOVO V470 接18v--19.5V 的 外接电源 就黑屏 系统正常工作。 FN+F2 屏幕亮一下就黑了。15V 17V 可以正用 用电池也能正常 用 。
黑屏

网友:
见习级别 向老师 多问问吧 没师傅带好难的

网友:
2楼 大师: 请教。

网友:
刚刚 我接 了电源 电池 按几下 FN+上箭( 亮度调节) 再按 FN=F2 居然好了 不黑了
但是 只要 按 FN+下箭(亮度调节)
马上又黑了。 也就是说 接了电源 不能调 亮度 单接电池可以 调亮 调暗

网友A:
换和屏试试
杰克电子
这个不关屏的事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和屏试试
这个不关屏的事

网友:
量屏幕升压开启信号有没 黑屏时亮 有的话 就换屏幕

网友:
这个不稳定 有时 还是不行。

网友:
不知道问在哪里,请教各位

网友:
今天客户来取机。把原装电源拿来了 把硬盘也拿来了。 装上硬盘 还是 不行 。进WIN系统 就不行 进PE
可以 进WIN7 安全模式 也行。 奇怪了。

网友:
客户拿了机器回 没有来了

网友:
有的机器它有限制电压的

网友:
以显示器的经验来说应该是保护了 灯管可能有问题

网友:
搞定了吗,这种又不像问题的问题头最大。我一般就叫顾客不要去修了

网友:
接外接键盘灯亮吗?查屏显电路 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