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焊台与示波器

楼主(2015-10-12):
我是新手,在论坛上常听说这2种工具,单纯修主板是否2样都应配备,如果只选一样,要先买哪样 ?

网友:
bga吧 ,   你首先得学会用呀

网友:
BGA  示波器,也是一门学问

网友:
想先学 从BGA开始  示波器 是 高级维修才开始用的,才入门就想玩~  哼  买了 也是扔那 没啥用

网友:
如果是修主板的话,两样缺一不可(前提是会用)

网友:
同时拥有这两样工具,维修起来那真是事半功倍

网友:
至于二选一:建议买BGA

网友:
bga吧。。起码的加焊桥 。。 显卡加焊芯片这些都要用到的。。示波器。要学很久才可以用的到。普通的维修用万用表就可以了。俺的示波器扔哪儿好久了

网友:
建议先学(买)BGA。

网友:
新手两样都先不买

网友:
芯片级两样都必须具备

网友:
楼主,会用万用表吗?

网友:
说实在,老久以前就想买这俩个东西。但是。感觉用的比较少。买回来装装可以。实用对于我半桶水来说真不是什么

网友:
BGA咯,我是过来人,不过我是先买的示波器

网友:
先买bga吧,对于新手来说

网友:
建议楼主,两个都不要先买,先做一段时间,看维修量多还是少?要是维修量多的话,就再买,先买BGA吧

网友:
有条件   2个都用最好

网友:
非要二选一那就BGA,但两个都没有也能搞,

网友:
示波器 是好东西啊 可惜不会

网友:
这两样都是高级货,新手还是不要用了。

网友:
两样都要买,至于买一样的话,就先买BGA吧,示波器修主板不大用到,笔记本才要用

网友:
BGA是吃饭的工具。示波器有了也不定用的上,要看你会不会用

网友:
修主板 土炮。。洛铁。。。。

网友:
想都不用想,必选BGA,尤其是维修AMD的板,十块有八块,上BG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