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86本来是花屏,换显卡后,系统进不去了,有谁碰到过

楼主(2015-10-12):
本来是显卡花屏,一台加焊一下不花了,系统进不去了, 按ALT选WIN7系统是黑屏的,先苹果系统会重起。
一台是换过显卡芯片的,故障也一样了,用WIN7完整版光盘想重新安装一下系统,故障也是一样,选定光盘引导就黑屏,风扇,光盘狂转

网友:
我遇到个这样的  换了显卡也是这样 现在 准备换显存啦啊

网友:
加吹显存吧。

网友:
只剩下显存了,试试吧

网友:
嗯,显存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多半是显存了吧

网友:
显存有可能,不过这机的显卡芯片也比较失望啊,换过四五片,只成功了一个,有台换了两个都不行,原来拆下来的重植了还好了。翻新芯片太多了头痛。

网友:
我的是进不了苹果系统一半重启  WIN7很正常   有修好的说一下 显卡 显存都 换了 还是一样

网友:
这机子板层爱坏,温度一定要掌握好。

网友:
重做显卡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