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小白维修仁宝LA-3631P的3V/5V待机,对于待机芯片51120发现的问题

楼主(2015-10-12):
来到实地,终于开始修板了,第一块是维修待机的,信心满满的接到一块仁宝LA-3631P, 上电待机电流0.08A,测公共点19V,测隔离管都导通,,说明是大电流公共点,3V/5V待机电压全无,那好说,测上管G级无电压,想着肯定是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不够了。
图纸,分析下

各个条件测一下,VIN正常19V,EN3和EN5都有电压,线性3V/5V都正常,EN1/EN2也有电压,VBST1/2都有4.8V左右。
我晕,条件都满足了,怎么不出电压,难道芯片挂了?

  没思路了,只好找实地老师指导,老师说,,上管G极没电压,在测测下管G极,一般下管先工作,,还有,别用万用表了,,拿出咱的神器,刚学完的示波器来抓抓波看看。
  说实话,,刚学完示波器还没用过,真心不大会用,看来俺的第一次(抓波)终将来临
  设置好参数,拿起探头开始抓抓抓.........上管G极确实没电压,,,下管G极有电压,是持续的5V,这........怎么搞?
  继续请教,老师说可能保护了,,查查电感后端,还有反馈电路,看看待机电路的元件线路有没有问题,于是一路路的查,,一个个件的测,,还是都正常,有几个掉件的图纸上都是不装,这.......

突然,在观察待机芯片的时候,发现有个电阻位置空了,那就查查看:

就是圈中的 PR76 ,是连接5V线性和20脚V5FILT的,,这个脚位很眼生啊,查查看

我去,看字眼还是个控制供电呢,,别墨迹了,找个废板拆了个合适的换上,结果待机3V/5V全出来了。。
总结: TPS 51120这个芯片的 20脚V5FILT 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重要的事情说几遍来着)。。 对于芯片的各个脚位还得多加了解,遇到不认识的多查查,积累下。

  罗嗦了这么多,就是想说,TPS 51120的 20脚V5FILT这个脚位引起的故障大家以后维修时注意下,,减少大家的排查时间。
  最后贴出罪魁祸首的位置

最后说一下,,示波器很好用,,,瞬间波一抓一个准,,便于观察分析,,经过一下午的练习,俺的手法已经很娴熟了,抓抓抓...........................

网友A:
顶一个,我学习的时候抓的还不够好不够多。。像你学习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一个,我学习的时候抓的还不够好不够多。。像你学习加油

那就多抓抓,,练练手感啊

网友B:
线性5V没有开启 基准电压5V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性5V没有开启 基准电压5V控制

线性5V输出正常,只不过又返回给芯片自身提供供电,产生REF以及其它。

网友:
不是又是做了手脚的板子

网友:
这个20脚是5V的取样吗  先开5在开3 是不是?

网友:
迅维又要诞生一批高手

网友:
实地就是牛X!

网友:
这个是干什么的呢

网友:
实地的高手已经现身了

网友:
感觉实地教的很好啊,心动了

网友:
真不错,但是没有抓几个闪屏露一下

网友:
我这里有示波器,不会用,唉~!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呀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不好好学示波器。阿林老师要对你用人体烧鸡大法了

网友:
细心很重要,抓波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