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 帮小弟分析下 这个电路

楼主(2015-10-13):
各位大哥 帮小弟分析下  这个电路   我主要是想彻底明白其中原理,小弟在此感激不尽,我看了很矛盾

网友:
自学是需要有基础的,建议你去迅维实地系统学习一下吧。

网友:
这个不是靠看看书就能搞彻底明白的问题

网友:
书上不是讲的很清楚了吗?

网友:
楼主,多看几篇!

网友:
这就是开关电路呀!!!

网友:
这是三极管的开关电路

网友:
是开关电路

网友:
         书上不是有讲解吗!  还是看不懂!   那就去学习下吧!   你这样自学很吃力的、

网友:
这个电路描述的是VID的好信号的。不矛盾的。

网友A:
1、当基极为高电平时,此时三极管会导通把集电极的电压拉低(不正常)

2、当基极为低电平时,此时三极管呈截止状态,vid_pg经过分压得到1点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当基极为高电平时,此时三极管会导通把集电极的电压拉低(不正常)

2、当基极为低电平时,此时三极管 ...

那正常情况下  三极管B应该为低电平,电路才能正常工作对吧,各位大侠,给点意见

网友:
哦  说错了  B 应该为高电平0.7V电压,电路才能正常工作 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正常情况下  三极管B应该为低电平,电路才能正常工作对吧,各位大侠,给点意见

是的  书上应该有分析吧

网友:
感谢大家的回复,小弟在此很感谢大家!!!!!!

网友:
三极管的开关电路 ,很简单的

网友:
我也是自学过来的,搞清楚三极管的特性,分压公式 ,就能搞明白这个图。

网友:
很简单,当b级为高,三极管会导通,没有电压输出,为低截止才可以输出

网友:
vid-gd#(低电平有效)过c7接地滤波电容,q4是npn三极管(高电平导通),所以q4截止。12vp过r34,r35分压,然后过c4接地滤波电容,最后输出vid-pg。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感谢大家的帮助,非常感谢!!!!!!!!!!!

网友:
说说你的 矛盾在那

网友:
现在不矛盾了,#是低电平有效。对不对,老板?

网友:
我也在学看图的一些基础  实在是看不懂啊    师父又不交我们   学费白交了

网友:
首先要学电子元件基础

网友:
哎  就是基础差了点

网友:
基础差了点,望各位理解

网友C:
Q4就NPN三极管,高电平导通,低电平截止。
1、当基极为高电平时,此时三极管会导通把集电极的电压拉低(不正常)

2、当基极为低电平时,此时三极管呈截止状态,vid_pg经过分压得到1点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Q4就NPN三极管,高电平导通,低电平截止。
1、当基极为高电平时,此时三极管会导通把集电极的电压拉低(不 ...

谢谢老板  现在明白了

网友:
我是一点都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