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页
华硕GTX580显卡花屏。

楼主(2015-10-13):
客户说放了很长时间,开机就花屏,加焊过GPU还是一样的症状,还有可能是没有达到熔点,250度就关了,求大神解答@月饼
华硕

网友:
放久的显卡会花屏或不显不是头一次遇到,但是造成的原因还是猜不透,很有研究价值,如果客户不要卖给我吧

网友:
显存查过没有?加焊显存或者直接更换显存!

网友:
估计显存问题

网友:
估计要换显卡了

网友A:
我有的花屏的显卡。加焊了后大短。这个是稳定太高了还是芯片本身坏了。我最高250度。
hhyyoo1
250度???你用测温线测的???如果是的话,那怎么不会爆呢???
详情

网友:
显存加焊了没有?

网友:
是不是用示波器量下波型,电压之类的,电容有无变值.

网友B:
楼主有没有换硬盘试过?
leewkong
这个和硬盘有关系?怎么想的
详情

网友:
显存或者是小电容。

网友:
加焊显存试一下吧

网友:
应该是电容有问题,换电容试试看。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小白想问一下,显存有ID的吗?更换同一型号的显存要刷BOSS吗?没试过在此问下各位大神

网友:
显卡只需要加焊到250度吗?

网友:
这种花法还没遇到,基本都是全花或者竖条

网友:
感觉像是显存,风枪吹吹

网友:
弄过个笔记本,花屏,屏线,显卡都没事,加焊显存就好了

网友:
没搞过显卡。不知道。看看得下经验

网友:
妳温度加到250 差不多是 gpu 的最大承受能力了 再高就要爆朱了!
hhyyoo1
加到250仪表显示不代表温度真的到了250...
详情

网友:
显存有问题从图上看

网友:
显存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显示器有问题哦。。。。

网友:
屏线换了吗,如果换了,显卡吹一下,加热一下吧

网友:
我的BGA加到230保持个半分钟应该就能推动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不过我的是放久了装上去有效显示正常。再开几次机就开始花屏.....一点点雪花式花屏

网友:
可以加焊显存。

网友:
加焊显存,还不行的话,可以换卡了,这个大火炉卡很耗电的

网友:
对显存做BGA 试试啊

网友:
真的很难搞好呀,还是当料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的花屏的显卡。加焊了后大短。这个是稳定太高了还是芯片本身坏了。我最高250度。

250度???你用测温线测的???如果是的话,那怎么不会爆呢???

网友:
其实我比较同意楼上有位朋友说的,久至不用,然后会出现花屏啊 不显示此类的情况,很正常的嘛 像现在生产的这种高端显卡,功率大,PCB都是多层的,确实很容易出现那种贯穿孔不通的情况,先是热,后面有给它冷好长一段时间,PCB也肯定受不了,热胀冷缩...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并不是说这片显卡就是这种情况。这只是其中的一种.

网友(2015-12-02):
这种水波纹花屏,不好修,我都有好几块没搞定了,坐等结果

网友:
显卡显存换了都没有用

网友:
评分的有病吧,这样也要赞一下

网友:
看掉件没有

网友:
真是的  我也有一片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换硬盘试过?

这个和硬盘有关系?怎么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无测试那个显存出错,(有软件测试的)为何这网的人都喜欢加热。我以前在显卡厂做时,都测出那个显存位置 ...

你说的这种情况,你自己也说了,是你在工厂里面的时候才注意到这些问题的,外面自己开店的,有谁有那个时间和本钱去实现你说的这个情况,毕竟不是工厂,外面本来显卡维修就少,很多连BGA拆拔器都没有,还烤箱?有点想多了,哥们,还有的甚至连软件测试都没,说实在的,外面自己开店的,对于显卡这个东西,利润不大,基本就是客户送上门,能修就修,《也就是量量基本的电压之类的,不行加焊下BGA》不能修就还给客户了,但是你说的一点骂我特别赞同,就是越高级显卡PCB越多问题。因为板大,发热大,变形大。,这点意见确实没毛病,

网友:
这种卡不要轻易动GPU,保险的办法,就是软件定位显存。根据报错地址位再考虑下一步。是加焊显存,还是换显存。还是打焊盘数据线对地值。软件论坛有。可以把测试图发上一起看看

网友:
我有一联想的没这么严重,只有细细的三四道线,也找不到问题。

网友:
GT的芯片比较大,250度不一定能化

网友:
我干显卡最高温度达到285度都没事 干完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