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华擎P43iCafe 经常找不到U,Debug显示00

楼主(2015-10-13):
咨询, 华擎P43iCafe 经常找不到U,Debug显示00
偶尔使用正常。
使用

网友:
你怎么确定是找不到U?查过什么条件?。

网友:
应该是跑码吧

网友:
没遇到过。 清扫下CPU座子 和擦下CPU

网友:
受潮的英特尔板子我遇到过,用手术刀刮CPU针脚,用橡皮擦擦下CPU就可以啦

网友:
HU换南桥就好了

网友:
查电源IC的供电

网友:
你没上传高清大图,大师们都懒得回你贴啦,看病把脉很重要。

网友:
他找不到很多东西也会D0的,不一定找不到U就这样

网友:
用橡皮擦 擦下内存条。。。。。。。。。。。。。。。。。。。

网友:
CPU复位有??吗

网友:
你所说的情况是不跑码,需要测量才能判断原因。

网友:
楼主要说现象。找不到CPU是不跑码吗?

网友:
修好了没有啊楼主

网友:
橡皮擦 擦擦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