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寸液晶电视电源背光引起的屏闪问题

楼主(2015-10-13):
   一客户送来一台32寸液晶电视,故障是屏闪,

后来才知道是香港买的,见下图:

拆开后面板,见下图:

下面这个是驱动板:

   首先把线都重新插拔了一次后试机,依然在屏闪,之后把屏线拔了之后再开还是屏闪,看来故障是电源板和灯条这一块出了问题,测试电源线电压24V、5V、12V均正常,

   接着测试LED灯电源,这液晶电视有三组灯,测试电压只有35.8V±0.1V,

不知道这电压正不正常,之后我把每一组断开之后开机还是屏闪,现在手上没有测试灯条的工具,也没有这背光条,也没电路图纸,不知道怎么处理,不知道坛里的朋友用什么东西测试的,我也好备一下工具,现在LED的液晶显示器都比较多了。这个液晶电视哪个问题更大些,电源板型号是rs072s-4t06,网上卖的都也极少。

网友A:
电压正常就测灯管啊   看看每个灯管的电流什么情况  你还漏测了个东西   背光开启信号 跟液晶一样的?

网友B:
这个电源板问题很大的,一般都是背光调节的问题

网友:
看像是 led背光闪

网友C:
看现像感觉是升压部分的问题

网友:
先更换滤波。。。。。。。。。

网友D:
背光电压35V有没有跳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压正常就测灯管啊   看看每个灯管的电流什么情况  你还漏测了个东西   背光开启信号 跟液晶一样的?

屏幕都亮了,证明就开启了背光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板问题很大的,一般都是背光调节的问题

应该是LED闪,但不知道是电源供电引起的灯闪还是本身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LED闪,但不知道是电源供电引起的灯闪还是本身灯有问题。

我才修过一个杂牌的LED显示器也是闪,就是背光调节的问题,不过他这个反馈的脚位直接接地了,最后我直接换的升压芯片解决问题了,LED很难坏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背光电压35V有没有跳变?

几组电压为35.7、35.8、35.9、35.7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现像感觉是升压部分的问题

主要现在手上没有东西测试灯条,不知道你们都用什么测试LED灯条的,有好工具介绍下,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幕都亮了,证明就开启了背光呀。

亮是亮了  为什么会闪呢  闪的时候测了每个电压吗  开关EN有没有跳变

网友:
32寸又不大,拆开来,一个一个测量LED灯。

网友:
单独测试LED 灯,直接用35V 一组一组试
用电源直接实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几组电压为35.7、35.8、35.9、35.7

只能用通用升压板去点灯管,看是不是有组灯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幕都亮了,证明就开启了背光呀。

测试了电每个电压都正常,除了这个LED的35.8V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要现在手上没有东西测试灯条,不知道你们都用什么测试LED灯条的,有好工具介绍下,呵呵

可以自己手工做一个,笔记本屏上剪一个升压模块下来自己改,也可到淘宝淘一个,有专业的LED灯条测试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几组电压为35.7、35.8、35.9、35.7

一共有12根灯条的线,应该共3组,我都把每组灯条的四根线取下后,点亮还是闪屏,而且还不保护,一直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