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杭州的兄弟,求修两个主板

楼主(2015-10-13):
有没有杭州的兄弟,求修两个主板都是没有主攻电。貌似都正常,就是不出供电,没办法了。
加我Q:8528018

网友A:
你叫别人修主板,也不说主板的型号,什么是主供电表述不清,最好是配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叫别人修主板,也不说主板的型号,什么是主供电表述不清,最好是配上图。

主板型号:V星X58 PRO   EVGA X58 SLI CLASSICS
V星主板无复位,测得供电其他都正常,主VCORE 为0,供电芯片为ISL6336A +DR-MOS。EN-PWR 1.1V,EN-VTT 3.3V FB忘了,但应该也是正常。PWM为2.5V,没示波器测试波形
DRMOS VCIN+VLDRV+12VIN都正常,DISBL+REG5V 记得是高电平, 输出为0V。要是DRMOS 烧了总不能5个都一起烧了吧?没办法折腾了。。

2.EVGA X58 SLI CLASSICS
这个是跟上面表现一摸一样,就是VCORE 0.79V。。VCORE为VT1185MF+VT1185SF 网上没资料。

我是刚刚开始自学的。想找个本地的师傅,正好观摩学习一下

网友B:
台式主板 没有几个人愿意修理哦。主要是要不起价格 花的时间 不一定比 笔记本少。。。 我们这里N多做维修的不接什么台式主板维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台式主板 没有几个人愿意修理哦。主要是要不起价格 花的时间 不一定比 笔记本少。。。 我们这里N多做维修的 ...

看来你是杭州的了。。刚刚百脑汇的一个朋友也这么跟我说来着。。。杭州都没修台机主板了

H55

网友:
没有修过台式机主板,帮你找找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是杭州的了。。刚刚百脑汇的一个朋友也这么跟我说来着。。。杭州都没修台机主板了

都没有人做主板维修了, 我们整个商场没有人做台式电脑主板了,都是修理 笔记本,苹果手机 平板电脑之类的 数据恢复, 现在只有深圳 广州 ,上海这些劳动力便宜的地方才有人做台机主板维修的人多。维修20-30块钱一片, 在中等城市还不如装系统的价格 这里装个WIN7都要30,我们这里吃个蛋炒饭都要12块钱,修理主板才20 你说谁愿意修理主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没有人做主板维修了, 我们整个商场没有人做台式电脑主板了,都是修理 笔记本,苹果手机 平板电脑之类 ...

20一块??我还打算100-150一块的价格可以接受呢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一块??我还打算100-150一块的价格可以接受呢

没人搞,主板这行以前伤人太深了, 200估计都没有人接,现在不是钱的问题,是伤透了

网友:
整个市场不是 以为你出 了200块钱 就能起来的,是大势所趋 ,一般接这些台机都是生意不好 天天没生意干或者新手 拿来练技术,整报废反正没有损失退给客户就拉倒   好了就收钱。

网友:
R2J20602和R2J20602NP 有区别吗?

网友:
台机主板确实很少人愿意修了,一般都是直接换板的。

网友:
原来是台式机的板子  算了吧 离你远的人 运费都够蛋疼的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