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V221WG-BK显示器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5-10-13):
一台NWC   V221wg-BK显示器开机显示DVI  然后无信号,驱动板的问题,触摸按键不愿换驱动板,想找个程序刷一下。MCP型号是:TSUMU58NHL-LF-1   屏型号是:LM215WF1.谁有这个程序啊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的确应该是程序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的确应该是程序问题,

大师有这个程序吗分享一下

网友:
把DVI接口旁的24C02清空一下试试

网友:
触摸的先看看能不能切换到VGA 啊实在弄不好就直接用VGA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师有这个程序吗分享一下

这机量少,所以程序难找,某宝看看。

网友B:
已经修好了,刷的24寸显示器的程序

网友:
行厂对 不对呀都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修好了,刷的24寸显示器的程序

为什么不上传到论坛呢,这样让大家知道你解决了,也能给你加分表示支持呀